蓝牙模块bcm92045nmd改USB

楼主(2011-10-05):
驱动客户端的链接
蓝牙模块第一脚接usb接口vcc
                  二和八脚接usb地GND
                  三脚接usb绿线,+d
                  四脚接usb白色,-D
                  七脚接发光二极管正极,二极管负极接USB的GND(这样传输数据或工作状态会闪烁,可要可不要)
                 其他脚不接

网友:
强悍啊!不知道楼主上U盘测试了没有 会不会烧坏原件

网友:
不会烧的,除了正负极接反会烧蓝牙外,呵呵

网友:
还有一点,这种接法只适合笔记本上用,
如果想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能用,还要把USB出来的5V供电改成3.3V左右才行,
把台式机主板上1117电路搬过去,5V电压就变成3.3V了
一开始我没改3.3v的时候,插上台式机,显示此硬件不能被系统识别
一个1117+二个电阻就可以了,电容爱要不要

网友:
我擦 大哥啊 你太神勇了 真佩服你 这也行

网友:
历害啊。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