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 装XP

楼主(2011-10-05):
现在遇到一个索尼
笔记本
客户要求把VIST 装成XP 系统。实在不知道怎么能把硬盘SATA驱动打起。求有没有索尼专用XPGHOST 或者那个高手自己封装了索尼硬盘SATA驱动。给个GHOST给我!!!!!!!
笔记本

网友:
把硬盘格式改成IDE

网友:
下载个带有SATA驱动的系统就可以了 萝卜家园的就行

网友:
装系统就可以啦。。。

网友:
SONY从国外带回来的,如果找不到驱动去哪里能查到啊?比如快捷键和摄像头,有没有高手提供个好的地址

网友:
去下载一个XP GHOST的纯净版的系统安装就可以啊

网友:
这个可以网上下载啊 最好是快捷方式 我这有个摄像头 快捷方式

网友:
BIOS里改硬盘模式

网友:
深度的Ghost盘应该可以,试试看

网友:
带ACHI驱动的系统

网友:
拆硬盘挂到别的电脑GHOST 再放回去释放,,,不行就更改硬盘模式...

网友:
我有SONY专用系统

网友:
问百度啊。SONY专用系统。百度一下肯定有

网友(2013-10-04):
说的有点调胃口啊有也不发出来用用

网友:
品牌机还是备份一下驱动的好,免得格了后真的找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