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不触发

楼主(2011-10-05):
有一块红船电子的杂板,rx-4vxs8a,  478接口,开关针有电压,并在触发时有跳变,南桥晶振阻值正常600,现在是通电后点开关不触发,但是只要用手摸一下晶振两脚,再点开关就能触发并点亮,试了多次都这样,必须先摸,再点就能点亮,接连换了两个32.768晶振,不行,又换了谐振电容也不行,没有思路了,求高手指点。先谢谢了,

网友:
可能是拿个电阻的问题。两个电阻中间的电阻

网友:
换南桥吧。。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都没搞定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现象,期待回复。

网友:
晶振谐振电容换了还不行  BGA南桥

网友:
看看旁边的电阻 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啊

网友:
BGA南桥。估计也就2个方面,一是南桥。再就是BIOS

网友(点评):
跟BIOS无关

网友:
关注下,想知道答案,哪个高手给看下

网友:
量一下CMOS跳线电压是否正常,正常的话换106电阻不行的话可能要做桥了

网友:
你就继续还晶振和电容,直到他换好为止

网友:
可能是106电阻坏了要不就是谐振电容坏了谐振电容要和32.768一起换

网友:
希望尽快有人能解决,关注中

网友:
加焊桥后洗一下应该可以好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明天才有时间搞这个板子,先谢谢各位老大的支持,明天有进展再回

网友:
洗桥加焊SB

网友:
楼主换得谐振电容 是费主板上的谐振电容么? 你试过压南桥能开机么 估计只能座桥了!期待中……

网友:
量32.768两脚是否有电压.无电压一般是南桥坏.

网友:
要是我就杀南桥,当然桥下面要是脏就先洗洗

网友:
你就是换晶振两脚相连的电阻也不行 因为这个电阻阻值很大  没发霉虚汗的情况下不会坏 手摸晶振能开机 测量电池是否有电 跳冒是否有电压 南桥受潮 需要bga

网友:
晶振换的是新的,谐振电容是旧的,现在好了,加焊南桥就好了,谢谢各位老大,问题已解决。

网友:
继续更换晶振、谐振电容和10m电阻吧,应该会好的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要大的多 把晶振拆下来测量下再上版实践 不行就BGA吧!

网友:
换晶振,谐挣电容,不行就加焊SB...

网友:
先加焊南桥,不行换一个就OK了

网友:
看看晶振两脚有没压差。前两天看过一贴子说并联个晶振可以解决,试试吧。

网友:
受潮,洗一下加焊。

网友:
南桥搞吧,以前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