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81S不触发

楼主(2011-10-05):
接机,上电,电流0.05A,安开机键不触发,看休眠开关正常,测3.3V 5V没的,51020发烫  24#19V  6# 19V  4#1.10V     8#  10V   9 #10#    3.3V   30#  16#    5V  22#  5V   看电压  4# 1.1V不对,查为EC发出,直接给4#一个3.3V电压一样,查EC,应为有VSUS_ON发出,者供电 复位,时钟都正常,直接换个ec一样,3.3V 5V阻值正常,无短路,没思路了,求救

网友:
开关有电压吗?

网友:
按时序来查,

网友:
开关肯定有电压啊,有跳变

网友:
把51020的30#  16#电容换了一样

网友:
确定没短的话,刷个BIOS先.

网友:
查EC 南桥工作条件

网友:
先换个芯片试试啊,不行的话在用示波器测测上下管的控制级在瞬间可有波形啊,如果有波形的话说明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,主要查反馈或是负载等等,没有的话还是查查工作条件吧

网友(点评):
待机正常 还查什么上下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