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知道DELL GX620前置接口线的针脚定义

楼主(2011-10-05):
有个dell gx620的机箱,主板坏了客户不要了, 我想装个ATX架构的普通主板进去(这个机箱不是ATX架构的),已改造完毕,这个机箱的前置USB,音频,开关,都是一根数据线连接到前面的面板上去的,线比较多,一根根量比较费时费力,有没有人有这个连接线的针脚定义,或者原装主板的
电路图
也可以,
接线

网友:
音频线就是左右断接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