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精英P43T-A2 V1.0的主板有时挡内存,有时不跑马不停重启

楼主(2011-10-05):
     昨天接修一块精英P43T-A2 V1.0 主板,开机可以跑码,D3不过内存,内存供电正常,内存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正常,6个时钟都有0.2V挺正常的,系统总线也正常,内存我也换了好几根了,可以排除内存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,有时开机不跑码,不停的重起,点RST排针,复位灯没有反应,PCI A15脚始终3.3V 好像没有复位,但开机时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了,手动复位不了,也查不到图纸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跑了下线路,好像复位开关没进IO,应该是进南桥,是不是南桥坏了? 高手指点下

开机有时跑D3

主板型号

IO型号

问下大家如果这个脚是南桥发出的复位脚,手动复位没反应的话,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了? 没图纸也不好查南桥的条件

补充:
谢谢大家的回贴,客户等不急,已经不修了! 不插独显时不过内存,手动也不能复位,跑D3 内存的测试点电压我都测过了,都是正常的!插上独显跑 31 32  , 点复位开关就断电了,过三秒左右又自动启动了,还是码31 32 ,我加焊了 CPU座 北桥 南桥 刷了BIOS 还是没有搞定。图纸也有,无奈理论太差。。。。

网友:
自己先顶一下,在线等有修过的高手支招,客户急着要

网友:
桥还是座子可能虚了

网友:
加焊座子试一下吧,反正现在也没别的办法

网友:
看下主板是不是哪里有断线的

网友(点评):
仔细看了下没有短线的

网友:
最好能插个小喇叭 精英的板子有些诊断卡好像不是太兼容

网友:
复位电路短路了,先从复位开关查起,然后再冲ATX电源第8脚针查查

网友(点评):
没短路,我查了

网友(点评):
现在的情况是查显卡开机,跑31 32 点复位开关,诊断卡复位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,但同时主板也重起了,如果不插独显,跑D3,挡内存,没拆了,图纸我也有了,不知道 怎么搞了

网友A:
精英板子座子容易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精英板子座子容易虚

谢谢,我加焊试下

网友:
自动复位是有了,BIOS不知有没坏了。

网友:
内存的总线,SPD电压 都对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总线电压测了,SPD电压阻值卡上好像没有地方测

网友(点评):
238PIN 那个3.3V 是SPD吧? 我测了正常的

网友B:
楼主先喊下CPU底座吧!不行再另做打算  我会一直关注 跟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先喊下CPU底座吧!不行再另做打算  我会一直关注 跟进

谢谢,我加焊了CPU座,没有用,已经打算放弃了,人家等不了

网友:
期待高手解答!

网友:
纠结的问题,我有一块板故障和你的差不多就是整不好

网友:
帮顶,留字跟踪

网友:
复位没短路,CPU座子加了焊,内存总线也没问题。。。。等待高手求解~

网友:
我晕   没得结果就这样完了    这样最不爽了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想搞好,无奈人家等不急

网友:
这个板应该是(这个颜色的主板(精英),很多是在联想,方正机器上用的CPU座特别容易脱焊),CPU和座,北桥、内存供电问题多。
楼主的检测卡的那个小喇叭难道能响吗(要连线到主板上才能响的)?都把卡包起来了,就把它拆掉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