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P 求高人指点

楼主(2011-10-05):
从网上淘了快T43P集显的主板回来,装上屏幕出现一条细横线,无显;外接一切正常。我认为是屏的问题,可接了T42的主板屏能显正常,还是有条细横线(屏是有点问题)。可T43P是主板问题吗?因为是集显的。请各大哥前辈指点,谢谢

网友:
如果是好的屏试了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有可能是主板或屏线

网友:
屏的问题 吧.........

网友A:
那个横线是屏的问题,不显是主板问题,查屏接口是不是正常,接着查北桥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,你买的是高分屏的主板,用的是普分屏,当然只有背光不显

网友:
谢谢  这前辈的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,等下我把屏  拆下来,看是不是高分屏  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横线是屏的问题,不显是主板问题,查屏接口是不是正常,接着查北桥。

横线,我知道是屏的问题,我也提到过,是集成的主板,小弟就不太明白了,因为是淘宝淘的主板 我也不想怎查人家的主板,谢谢你!学习了

网友:
屏跟板都是好的,只是不匹配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