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810T 用电源不能开机!

楼主(2011-10-05):
这种问题不知什么修,现在用电池可以开机

网友(点评):
你…,问教你的老师吧,它会和声和气的教导你的,表扬你的不学好问精神

网友:
晕死  电压攻过来没有 你什么都不说大家  都是神仙

网友:
用电池可以开机,那一定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了吗

网友:
拆开板子测一下电压过来了没呀

网友:
碰到一些宏基充放电那边有问题。

网友:
查隔离电路了

网友:
看看适配器检测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