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黑屏

楼主(2011-10-05):
收到一台IBM T60,在系统中运行几分钟就黑屏,也就是灯管不亮了,里面能看到图像。此时你只要把屏合上后再打开就又亮了。本人以为是控制合屏时的那个小开关坏了,但拆开来看就是找不到那个开关在哪?这种机子合上屏休眼时是通过哪里控制的呢?请指教!!!!

网友(点评):
重点是高压或灯管吧个人觉得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哟

网友:
休眠开关啊

网友:
控制开关,和软体

网友:
红外控制的

网友:
查一下休眠开关

网友:
u型架上面有个黑色胶带,下面有磁铁,然后哟对应的开关在高压条上

网友:
可能还是灯管问题,,不良要不就是打火了,你把那磁铁取了试试。我觉得IBM还是更多的是灯管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也认为是灯管老化所致 常听说有休眠开关坏的 但我感觉还是比较少的 至少我没遇到

网友:
你把灯管线拆下来 单独用一个高压打亮屏,在拿个屏来测高压,这样试一会就知道了

网友:
休眠开关坏我也很少遇见

网友:
用磁化过的改锥就可以找打那个开关

网友:
怀疑灯管,你外接个不就可以排除了

网友:
灯管低压端掉了接触不稳,三星的屏灯管出这问题。通病

网友:
有的机器是靠一个磁铁来休眠的~不过我觉得你那个应该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吧~

网友:
外接一个灯管试试,有可能是灯管线要断未断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灯管 高压板 排线接触不良 挨个排除  至于那休眠开关 是他的问题去掉就行了

网友:
搞定了,谢谢,是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开机的时候 仔细把耳朵贴到屏幕下方听听看
看能听到滋滋滋的声音不
要是有的  那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灯管坏掉咯
不过事先最好用好的灯管先测试下 高压板哈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呗

网友:
高压条坏了,曾经遇过这样的事。

网友:
把休眠开关拆掉不要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常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