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系统蓝屏 报 the video driver failed to initialize

楼主(2011-10-05):
一台华硕 A41I ,板号K41ID ,三桥合一MCP79D+N10P显卡,显示正常,装了几个版本的系统,都是GHOST文件完重新启动 就蓝屏,蓝屏代码  B4,  里面有用的信息    the video driver failed to initialize     不是BIOS硬盘模式的问题, 显卡也换了全新的, 刷了BIOS, 换了CPU  内存  硬盘 , 还这样  。哪位大师有修过这个问题的,麻烦给个思路

网友:
the video driver failed to initialize
显卡驱动初使化失败,  你换WIN7试下,  我上次装台华硕的机子,WIN7 改XP的,装上去打上显卡驱动正常,重启变16位显示,又要再打驱动才正常,因为是新机器,没考虑硬件坏,在官网下了个老BIOS 刷上去OK了

网友:
上次装一台华硕一样的情况,装XP不行,装WIN7可以,但是显卡驱动不能打,打上就蓝屏,好像最后是把集成的禁用了,才可以,

网友:
你在装系统的时候把显卡驱动手动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