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100E 接电源开机掉电.

楼主(2011-10-05):
如题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, 接电源 恒流源 跑到0.9几A 就掉. 不上内存一样掉 ,插上电池不开机能充电, 掉电后必须拔掉电源重插才能再触发, 电源 接口 这些都没问题 ,有没大侠修过这种的.

网友:
看看隔离保护电路的滤波电容有没坏的!

网友:
看看交流电源检测电路

网友:
或者各种供电的的反馈电路,如果出错的话也会掉电的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 保护去掉就好了

网友:
管子不良也会引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