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r-n4010笔记本

楼主(2011-10-05):
dell 14r-n4010笔记本   进过水,开机报警。外接显示器可显,拆机把进过水的地方涮干净,上机还是不显,按了按屏线插口处,可以显示。几天之后又不显子!!哪的毛病,请指点!!!

补充内容 (2011-11-23 06:29):
主板显卡问题!!!

网友(点评):
确保不是屏线问题,把屏线固定好试试。

网友(点评):
不显示时看电流是不是跟正常一样跑。

网友:
看看屏线哦 是不是里面线断了接触不好哦

网友:
查屏线接口电压线路,和屏线本身,

网友:
加焊一下啊

网友:
这个板就是这样的,读不到LCD他就会报警,看你的故障应该是显卡里边脏吧

网友:
那应该还是看看屏线和屏线接口

网友:
建议重做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