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网卡,让网络速度倍增?

楼主(2011-10-05):
电信的外线进来后接两个猫,各接一个网卡能让网络速度倍增?

楼主的想法是好的,但是实际连接的话,先不说两个猫能否与ISP设备同步,ISP一招端口限速就把你的任何企图限制的死死的。
你是不是没睡醒,回家在谁会儿。这样ISP关门得了。
楼主好想法!按楼主的想法来看,我明天专门卖网卡好了,一定能赚翻了!一台电脑上5个网卡就OK了,网速绝对坐飞机!哈哈

网友:
没用,做个数据交换能快点

网友:
没用,电信的那个传输速度就那么多,你接10个猫都一样啊!

完全同意!
正确,你办的1M的宽带,不会因为你连了10个猫,就变成10M。。 网吧里常用的双线是:一个电信,一个联通。。这样才能提速。。

网友:
这不就相当于不用路由器连2台电脑,2次拨号吗?当然行不通。

网友:
这怎么可能提高网速啊!进来的带宽又没有提高。

网友:
首先 是 你所在城市 支持  adsl 双 拨 功能, 好多地方,都 限制的。
如果可以双拨,
建议 用猫出来的网线接交换机,交换机上面接2根网线到带 双wan 口 的路由器。可以实现 网速叠加。

网友:
这样能行吗?

网友:
一根电话线接两个猫 拨号的帐号同样密码一样 可以的 是可以同时上网但是电脑不能同一台机,前提是要去电信开通才可以,我亲眼见过 试过,不到你不信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就是6楼说的双拨功能。

网友:
网通的行不,那不是不用路由了,我两家公用

网友:
这种方法绝对行不通

网友:
看到过电脑报上有,但是现在应该被限制了,电信高层虽然喝了不少茅台,但也不是傻的

网友:
用两个猫你必须有两个帐号啊. 电信宽带限制了多少 就多少哦. 和路由一样.

网友:
网速取决于电话局到互联网的速度

网友:
这个技术还是第一次听说啊。

网友:
无什么用的!!!

网友:
好像是不怎么的把

网友:
想当然的吧。我们这地方连路由器都不能用了,还指望这个能行?

万恶的网通,我恨死它了。

网友:
搞一个双线叠加 双wan的路由  或者是用海蜘蛛

网友:
这个吗,期待中!

网友:
用海蜘蛛还差不多,理论值不行!迅雷下载的时候回去聚合2条线么?不会!

网友:
基本不太可能实现这种效果,浪费资源而已。一个猫就行了,多了没效果。

网友:
没用的 想快 就升级宽带好了

网友:
你的想法太先进我 这样的话他电信公司的就不用规定分几兆的网速了 那还得了 那可能网卡就是天价了

网友A:
汗。1根线就那么多的带宽。。你机器在好。下载就那么点速度。。有啥法啊?

网友:
没用的。家用的一个百兆的网卡一般都一样。很老的网卡明显增加CPU负担的除外。

网友:
海蜘蛛啊,可以实现

网友:
估计没有用

网友:
这个要电信去开通才可以的哦。

网友:
我来告诉你们吧 反正一个账号都可以在几台电脑上面用 管它啥电信 联通 长城 聚友 爱普 兴网传媒等等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现在电信推广IPTV,所以同一条电话线同一个猫可以同时拔号上网。
理论上总带宽是没有提高,但如果猫有性能限制的话,两个猫应该是可以适当提速的,前提是电脑端还需要负载均衡或者使用双WAN路由器。

网友:
呵呵~~这个思路跟把网线当电线接一样,不考虑交换的。。。

网友:
听说过,但没试过,谁试过多介绍呀

网友:
不会增加,有可能反而减少。。。不稳定因素来了

网友(2011-11-20):
这个我认为不行的。

网友:
双MODERN 单进线 有 创意

网友:
这样绝对是行不通的,双网卡是一台电脑装两个网卡,都接到路由器上,一个用来上行,一个用着下行的吧。

网友:
好想法,硬盘上那叫RAID0,网络上等待你去研究

网友:
楼主很强大 要是能行 电信就哭死了

网友:
还得给电信多交钱

网友B(2012-01-16):
百度一下 adsl多拨 带宽叠加
反对楼主:
5.0
lij9988
反对楼主:
每条电话线的ADSL速度是被限制死的

网友:
估计没用。。没试过。

网友:
你上游的流量就那么大,你多开几个口就能流大些?

网友:
异想天开异想天开异想天开

网友:
哈哈,楼主太有想像力了。再多插几块网卡,网速是否就可多翻几番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百度一下 adsl多拨 带宽叠加
有的地方支持有的地方不支持。。OK ?

网友(2012-07-03):
鬼话,没常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