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410-B 北桥对地只有6欧怀疑是桥坏了。

楼主(2011-10-05):
    此板为联想机子上的原装板,正好这这里有两台一样的。现在此板是不过内存。把CPU拿下来测北桥上的电容。对地有6。正常的就不是了。是不是北桥坏了,跑D4D3。不上内存报导警。上内存就D4D3了。北桥坏了么

网友:
北桥上面6欧有可能是正常的,不一定,先按档内存的思路修吧,当然北桥有问题也会档内存

网友:
如果是集成显卡 再低点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   我是测了那个正常的板子上的阻值才确定是北桥坏了。前几天有个AMD的,之前是虚焊加焊好了,客户拿回家用了半个钟头就不行了。也是内存不过,后来重值桥也是不过内存。阻值也为6左右,那是个单桥的,没办法让客户换板了。

网友:
楼主,哥哥,内存的条件够吗?

网友:
0欧了才是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