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的闪屏换在其他机子上就不闪了

楼主(2011-10-05):
前几天给一HP 540换了张屏  典型的闪屏  坏屏给客户商量后 留下了
昨天刚好修到一个T61的开机无显  故障是屏坏了  就把那闪屏的拿来测机了
谁知这屏居然不闪了
说明一下  T61上的是高分屏  LG的闪屏是低分的
大家说说这事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不稳定吧,多试试看看

网友:
过两个月就闪了

网友:
   高分屏和普分的屏能通用???迷惑

网友:
用段时间就会闪

网友:
是排线接触不好造成??、要么就是不稳定了,用段时间肯定会闪,,

网友:
这LG的屏是质量问题,和电脑没关系的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接触不好,或者是屏线的问题,换个屏线试试吧!

网友:
那你换换呗   看看屏可以撑多久

网友:
把那个LG的屏   留着测机好了   用用就知道了

网友:
肯定还会闪的

网友:
LG的屏我们都不卖           售后太多

网友:
不是老客户就试试吧,自己把握哟

网友:
不稳定 用几个小时机器热了 估计屏就会闪  屏闪是迟早的事 否则客户也不会去换的

网友:
高分的跟低分的是有差距的 ,没换错把

网友:
如果不返修   就算你幸运咯

网友:
多用用就闪了……

网友:
屏本身不稳定,过几天还是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