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们 请教一个内存时钟比较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05):
高手们 请教一个问题 磐正的一片AMD的板 客户插错内存 现在不过C1  我检测内存除了时钟以外都OK  但是这个时钟的问题比较奇怪 开机跑码到C1的时候内存脚位137 138 185 186 220 221都是正常的0.9左右  但是一到C1卡3秒的样子 内存脚位137 185  220的0.9左右的电压就掉都没有了 旁边另外的脚位138 186 221的脚位的电压居然升到了196.  都是直接从5000+的CPU里面出来的 现在没有头绪看 怎么下手??

再求一下这片板磐正的超磐手AK790 GTR的图 谢谢

网友:
磐正的板子BIOS容易坏

网友:
刷一下BIOS看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先刷下BIOS吧!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不行就换插槽吧!

网友:
我没有编程器哦  我什么都买了 就这个没有买 这个很少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