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各个笔记本风扇改长转点

楼主(2011-10-05):
求 各个笔记本风扇改长转的点 线接在那?额不是很明白 虽然知道要改在3-5V电路中 且要延迟出来的电压。本人不懂笔记本所以不知道那个新号是 供电那个信号就是信号。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是从USB供电处取电源

网友:
实践出真知,你还一个没改呢,就问全面的可能吗,先改两个试试吧,

网友:
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,供电一般5V一直都有 控制有的是电压升高 风扇转的越快 有的是越低 不知道LZ是不是问的这个

网友:
不太懂就找简单的地方改,别乱动,会烧坏的,我一般也是就近测出5V,连过去,实在不知道那个地方楼上的说的也不错,USB也有。我现在都是学着看图纸,找到5V地方连接,下一步就学习怎么修好它。

网友:
接USB供电是最不容易出错的。但这个接口的供电会有所减少~~

网友:
一般都是接USB的,接其他的地方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负面影响

网友:
一般在控制脚接个电压就常转了

网友:
我也是正常USB直接拉过去

网友:
USB有的是不能用他待机都会有电压的,最好改在硬盘出

网友:
或者改在PCI网卡插槽上也行的

网友:
本人一般都是接USB的,接其他的地方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负面影响

网友:
硬盘或PCI插槽的3.3V

网友:
还是接usb吧安全点。

网友:
从光驱那里取个

网友:
USB直接取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.

网友:
USB是比较常用的,其他的类似光驱  插槽什么的也应该都可以,个人觉得USB普遍一些,也安全一些。

网友:
就只有USB接口哦   别的  地方要烧的   我烧过  晕

网友:
对了   也可以是风扇红色线跑下电路    应该就再变边上有个管子的    接到这个管子的进电压的  地方  又不会烧  又是长转的

网友:
保险起见,还是接USB。

网友:
找一个离风扇近的地方,着个开机后产生的5v,串一个10欧的电阻飞到风扇的供电脚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接USB的,如果找到那个控制USB供电开关的MOS,也可接到输入端!

网友:
接USB比较常见,其他的少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