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P53大家没有遇到的问题????

楼主(2011-10-05):
请教一个问题,明基P53,进系统报蓝屏0X0000007B错误,系统换过好几个了,现在是先用光驱启动,里面要放在系统盘,读出来后,从硬盘启动,《不放光盘读一次,就不行的》。然后就能进系统就一切正常。这是咋回事?硬盘、内存都换过了。

网友:
硬盘无法自己引导   修复MBR引导就可以了

网友A:
分区表有问题吗? 试试LS说的 写个引导

网友:
会不会是光驱或其他的外设引起的故障呢

网友:
拔掉光驱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区表有问题吗? 试试LS说的 写个引导

硬盘都换过

网友:
找个BIOS刷一下

网友:
重建一下引导吗

网友:
不行就只有耍BIOS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