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夜灯的工作原理,有图

楼主(2011-10-05):
希望电路基础好多分解一下,再有,整流后为什么不是300V

为什么C2是16V ,一兆电阻的作用,C1 起什么作用

网友(点评):
怎么画的图跟涂鸦是的都看不清楚

网友:
你那是画了个什么鸟蛋图

网友:
搞的有点乱。反正我没看懂

网友:
这些都是好基础的知识~C1是与1M电阻组成的是容阻降压电路。经整流后C2滤波后变成低压的直流。说是降压。其实是限流,后面的还是高压的~不信你摸摸看。看会不会电得飞起来~~

网友:
哈哈,看来我的能力还可以,那就说说吧,后面的发光管也起着稳压作用呀,如把发光管拿掉,它的电压就会升起来了,C1是限流作用,R1是给C1放电,

网友:
c1在这里和电阻是一样的起限流作用(利用容抗作用)C1上面的电阻起保护C1 的作用。整流后面的电容C2耐压一定要高点,耐压低的话只要市电一升高马上就会被击穿爆裂。

网友:
有骗子在菜场卖这小夜灯说是灭鼠器。10元一个。当他把这小夜灯插入电源时,另一边的老鼠犹如触电一样。

网友:
C1是降压或者限流作用
并联一个电阻有2个作用,一是防止电容开路时保护后端电路,二是断电后给电容一个放电回路

网友(点评):
保护后端电路?怎么说?这个作用还是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楼主,请你用块直点的尺子画,“画”字手莫抖。

网友:
小夜灯说是灭鼠器,使用很危险哦

网友:
我看干脆叫灭鼠灯算了,前面1M电阻去掉,后面的电容电阻拿掉,带电导线和地线空开一定间距盘成蚊香状,蚊香中央放块奶酪,灭鼠100%

网友:
太经典了,典型的电容降压电路

网友(2011-11-17):
在这个电路中,如果发光二极管支路开路的话,一通电16V的电容马上报废

网友:
草图?看不懂啊

网友:
这种灯我都做了好多个自己用了
一兆电阻是给C1放电用的,C1 是限流作用

网友(2011-12-23):


网友:
一个很简单的电路,R1跟C1合起来降压后级当然没有300V了。最好后级加个电阻形成负载,否则那个第二个电容易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