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明基笔记本上RTL8110SBL芯片是网卡还什么?

楼主(2011-10-05):
在明基笔记本上RTL8110SBL芯片是网卡还什么电源管理芯片呀?

网友:
因该是网卡芯片。记的我都换

网友:
网卡芯片  鉴定完毕

网友:
网卡芯片,RTL开头的,一般就是网卡或者声卡,至于是声卡是网卡,可以看大小就能区别一部分,声卡都是小手指那么大,并且多以RTL6XX开头,网卡RTL8XX开头

网友:
RTL8110这 样 的 字 的 芯 片 是 网 卡 芯 片

网友:
RTL8110 是网卡芯片,我换过。

网友:
哦  谢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