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 DELL M1530 跑1.3A 有修过的来帮俺一把

楼主(2011-10-05):
DELL M1530 裸板通电自动触发直接跑1.3A。电源指示灯亮几秒自动灭了。电流还是1.3A。强制关机在开还是1.3A 拔掉内存在开也是1.3A 没有电流跳变。所有供电正常。刷过BIOS ,加焊过显卡,还是1.3A

这机按住FN+开机  前一个灯闪 后两个常亮。D+开机 屏幕可以显示红绿蓝三色

网友(点评):
看看此贴会有帮助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49059-1-1.html

网友:
上次我修了个。1425的机器。也是跑1.3 后面是换了显卡供电芯片好的

网友:
测量数据都没有,全板电压正常吗,PLT CPU复位有没有。有没有跑到内存,没法帮你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这机弄好了没有?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和你这现象是一样的.......

网友:
楼主,请将祥细的情况说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