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5的主板检测不过内存

楼主(2011-10-05):
我遇见很多块主板了,开始是不加点,网卡坏了,拆掉网卡后加电了,但是检测不过内存,电压都正常。做过北桥。但是还是不行。请给位老师给讲讲是哪的问题啊。是不是得刷BIOS啊?谢谢

网友:
内存工作的供电,SPD供电,时钟这些有无

网友:
你碰到很多块了   那你的内存是不是不稳定   还有有些板子挑内存

网友:
用镊子刮一下插槽是不是接触不好,查内存供电时钟是否正常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