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V 820uf的电容要什么代替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

楼主(2011-10-05):
须要用什么代替  用25V 1000UF的 能行吗??

网友(点评):
电容替换法则,容量 可以略微小一点点(一点点)尽量是不小于。耐压值绝对不能比原先的小!

网友:
差不多的都成, 我的話會裝  1000uF/25V (因為我這個巨多)

网友:
恩 我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大容量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电容。相差不大就可以。如果是小容量电容。。就不可随便换了。。

网友:
25v1000的基本可以,对供电要求很严格时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:
谁有电容代替法则。。。

网友:
25V 1000UF肯定能用,我用35V1000UF的都能用,呵呵

网友:
耐压值大于等于原值,容量正负20%

网友:
代用一点问题没有!

网友:
大点是没问题的,只要是滤波绝对没问题。

网友:
可以代用的,这种电容,三星的电源板上用的比较多,不放心的话旧板上面拆

网友:
可过之而勿不及

网友:
1000U/25V和680U/25V都可以了!

网友:
1000UF/25V代换这个好找,好买

网友:
容量相等 耐压稍高 电容代换原则

网友:
可以,
差不多大就很了,电压不要太大了

网友:
耐压相同的   大容量换小容量 但不可以超过其40%   基本上都可以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!也不值得问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