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不亮 花屏。

楼主(2011-10-05):
我修过很多的显卡了。以前的老显卡基本都是做主芯片,但是最近的一些显卡花屏不亮的做完主芯片后基本排除不了故障,尤其是一些假的显卡。望老师给讲讲该怎么去修啊、?

网友:
    一般都加焊试试看

网友:
查下各元件供电啊!不要动不动就加焊GPU 实践中找真理

网友:
是啊,都不用软件测下哪个显存块子有问题,就直接拉上手术台,小病的都被吓得半死了。

网友A:
不能显示,怎么用软件测?有专心的设备吗?求指教。

网友:
现在的假显卡和水条内存差不多,都是颗粒方面容易出问题。但是我也没有检测这方面的工具,只能放弃维修了。

网友:
加焊不行刷个BIOS

网友:
基地有测试软件的 是月饼发的  要知道饼哥可是修比较专业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能显示,怎么用软件测?有专心的设备吗?求指教。

花屏的卡可以先用软件检测故障点,然后判断是核心还是显存或是其它问题。以此决定是否动核心。不能显示的卡,供电正常的话应该用PCI卡检查能否认到核心和读出BIOS,以此来判断问题所在,以及决定下一步的动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花屏的卡可以先用软件检测故障点,然后判断是核心还是显存或是其它问题。以此决定是否动核心。不能显示的 ...

受教了。。

网友:
花屏好点黑屏不怎么会~

网友:
别动不动就加焊,最基本是先看他的2大供电 二则缺一不可

网友:
上手就加焊,掌握不了技术的,,,很容易扩大故障范围

网友:
是呀,现在好多显卡供电都正常,加焊无效,重新植株也修不好卖不知道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