闲得没事刚搭的3。7V锂电升9V代万用表电源

楼主(2011-10-05):
什么也不说了,请看图(不好意思,手机拍的,不清楚哦)

网友:
MC34063这个电路我也接触过,感觉它的效果不是十分的理想。特别是在稳压方面。仪器、仪表的供电要求还是相当高的,不知楼主实际应用中效果如何?另外我还有它的计算公式。http://www.838dz.com/calculator/MC34063-A.html

网友(2012-05-16):
good
这种会比9V电池耐用吗?
楼主焊工不错
楼主的这种爱发明精神挺好的,也值得学习,一块电池才多少钱!做这个不需要充电啊,不会有负面影响吧!
这个锡连的要水平啊

网友(2011-10-05):
光上图,原理也要说说啊,。

网友:
原理图在这,图中的参数为 Ct=510 pF
Rsc=0.411 Ohm
L=47 uH
Co=220 uF
R=180 Ohm
R1=1k R2=6.2k (9V)
没标的电容同CO,二极管用IN5819也可以用IN4148代(效果不好)

网友:
请问在负载电阻3千欧的时候,输入电流是多少啊。

网友:
其实  精密的仪器  不能用升压电路  《DC-DC》  干扰很大的        还是电池好  两个18650串联 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只要你的电路做得好,那就不会,我看过希尔特的烧录器里面都用这个,人家也没问题呀,还快二万的东西呢,数字示波器里面也看到有用呀,那不是精密仪器吗?

网友:
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的电流20到30MA

网友:
LZ   如果玩基准 就了解了   就比如  听收音机  用外接电源   和电池  就知道区别了

网友:
你说得对,没错,收音机就有感觉,但是别人能做出来,那一定有他的用途,不能一杆打死一船人呀,呵呵,照你这样说,那所有的精密仪器都要改用电池供电了,牛啊

网友:
干扰可以用屏蔽的方法解决,支持楼主!

网友(点评):
PWM升压经整流滤波后的纹波电压难以完全消除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主,空载的电流是多少?你这个体积太大了,还用了集成电路,加电池能装得进原电池舱。
我有一个1.5V升9V的,记得只用一个自制电感,再加4、5个小元件,就可以了的,那个空载电池很少

网友:
你说的电路我也有呀,DIY嘛,做来玩玩呀,可以用就行,但我做的这个改一下电压可以做手机移动备用USB充电用

网友:
给个详细的原理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,空载的电流是多少?你这个体积太大了,还用了集成电路,加电池能装得进原电池舱。
我有一个1.5V ...

把原理图发上来大家看看,分享一下嘛。

网友(点评):
我的有点像14楼那个图的,不过我记得我做的是免开关的,就是不接负载是不耗电的,要回家找找,已经做好成品了的

网友B:
这个图可以做得更小,电池用1.5v的。原文:L用7x7mm中周,用0.1mm线绕满后用胶纸包住再放进磁灌里面。

这个电路简单
收了 有空玩玩 ,正好手头有两块闲置的电池板
这个以前做过,用1.2v镍电两节。

网友:
谢谢,你这个更省钱,我以前也有过这个电路,但重装系统就没了

网友:
稳压方还算可以呀,不怎么飘,只要是后面的取样电阻不能用普通的,而且不能靠近发热的地方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图可以做得更小,电池用1.5v的。原文:L用7x7mm中周,用0.1mm线绕满后用胶纸包住再放进磁灌里面。

原理能讲解下吗?能起振吗?

网友:
没看明白。。。是并联了电池?还是。。。

网友(2012-02-11):
用MC34063做,用在这里不太好,还不如用二个三极管的电路做

网友C:
34063的效率不是很高也就是70到80左右效率 34063发热大 我玩过  我做过3.7升到5v  就是用的大容量的锂电5000ha的电池 升压后给手机充电或者 psp   mp3 mp4   等只要是5v的设备就行,后来还是放弃了,买了个现成的淘宝买的都是贴片的很小一元钢镚那样大小的 上边还直接带有usb接口,很方便的  芯片是什么型号我忘了,效率太高了,可以的达到98左右,主要是很稳定,发热很小,待机电流几ma就不到,输出电流在800ma极限,价格在7元左右。

网友(2012-03-15):
方法倒是不错
但是太麻烦

网友(2012-04-24)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我的更干脆,用两个手机电池叠加..诺基亚的那种,刚好挤进去

绝对不会烧,可能你正负弄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4063的效率不是很高也就是70到80左右效率 34063发热大 我玩过  我做过3.7升到5v  就是用的大容量的锂电500 ...

大哥,你有没有网址?

网友:
没能看到芯片型号,我猜用的是 34063型号。LZ是这样吧。

网友:
lz能说的详细点吗?动手能力很强

网友:
那个中周电路图淘宝上面有,
不用中周也可以,
有兴趣可以看看(晕,我没有发网址的权限,大家自己去淘宝找吧,)

网友(2012-05-26):
那个找不到 了  但是我看着这个  比那个也不错 可调的  我的那个是不可调的 我没有权限 发网址

网友:
使用有点不方便啊!能装得进表里面就好咯!

网友:
中周,放进去有什么用啊?

网友:
18650太强憾了…

网友(2014-03-22):
一般万用表的要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

网友(2014-09-25):
学到了 好NB啊

网友:
用34063做这个图转换效率太低了,我刚做完成一个电板很不错,是万用表关机整个电路就不振荡的,测试效果不错,就是不知道我在这里有没有权限发贴

网友(2014-11-05):
mc34063的空载电流很大的!!!100ma  你的电池能用多久?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学习了

网友:
用2个18650电池串联起来充一次电最少管半年

网友(2014-12-07):
看到楼主的升压电路就会想到自己做的1.5V升15V和升1500V电路,贵在动手。

网友(2015-02-01):
不错哦  tb要卖5块左右呢

网友(2015-03-04):
很不清楚

网友(2015-08-17):
不知道  到底三极管的好还是34063的好   纠结啊

网友(2017-04-30):
完全没有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