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SZ422

楼主(2011-10-05):
走过路过看一下,今天接一个本子,SONY的,开始这机是不通电的,测到有3V  5V,按开关就是没反应,
后来换了加焊了一下南桥,没结果还是一样,因为手上有一块一样的废板,换了一个H8S,可以通电了,
进系统也都正常,就是没声音,以为排线没插好,重新插过还是一样,重装了系统,声卡驱动装上了,有了声音控制版面,但是一样没声出,后来以为是H8的问题,发了2个新的装上不行,电源灯亮没电流,请问H8里面是不是有程序的,没声音是不是也关它的事。

网友:
H8是有资料的  不过你拆了废板换来还不行可能就不是这个的问题了   查耳机有没有声音?

网友A:
查下声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    如果正常就刷BLOS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声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    如果正常就刷BLOS试下

跟BIOS有关系吗

网友A:
这个都好难说,没思路就只好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都好难说,没思路就只好蒙了

也对,既然H8有资料,也把那快板的BIOS换过去看一下

网友A:
嗯   其实维修不能按逻辑思路一步步套    主要能把机子修好就行    记得把以前的BLOS备份不行的话再刷回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   其实维修不能按逻辑思路一步步套    主要能把机子修好就行    记得把以前的BLOS备份不行的话再刷回去

终于解决了,弄了我几天了,在我放弃的时候居然给我修好了,是2个0欧电阻坏了,

网友:
那几恭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