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A不显

楼主(2011-10-05):
接一联想C466A独显G8400机器,开机不显示,折机光板电流跑到1。01跳到0。94不亮,测电压,3 V 5V  1。5V 。1。8 V   1。06 V  1。25  V  0。9V都正常,示波器打内存数据线上有两次波后就没有了,这种机子我想一般都会按通病修,重做显卡。做完了还是老样子,看来问题不简单。细看声卡脚有进水腐蚀的折了也不行,无意中碰到南桥感觉比一般机子热。看主板上还有一个小电容C340烧坏了,看图知他是+1。5VS电压的电容。折除C340还是不行,测电压1。46V,这时才感到有点偏低。测LP5阻值。7左右。太小了。有微短的,加上南桥发热高,果断换了,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到1。14,接外接不亮,不要急,接屏就亮了,这机子就这样的。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是的,联想有几款机器就是外接显示器不亮,单独上屏就亮,给维修带来不少麻烦和弯路。

网友:
1。5被拉低成1。46V,楼主是为什么会觉得是短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