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短路,判定

楼主(2011-10-05):
我最近一连遇到了三台机子,三星、方正、华硕,分析都是大电流,显卡发烫;
三星是保护隔离保护,后级显卡短路,显卡发烫,上管击穿,我换了三次上下管了,控制芯片也一并换掉了,还是上一个 烧一个(上管);
华硕更换完上下管和控制芯片就好了;
方正是直接大电流,显卡烫。
  现在我的问题是,大电流,显卡发烫,能不能说明显卡击穿了(显卡上的电容都没有短路的)?
  为什么,三星的机子,我的上管老是烧掉?
谢谢

告诉大家三台机子的进展,方正大电流的机子,还完显卡供电的上管,已经亮机了,谢谢大家,现在就剩一台三星的本本,显卡的供电上管老烧,不过我现在还在考虑,方正的机子显卡是nv,  三星的是ati   会不会ati的 保护部够,直接爆掉了,但是显卡上面的电容没有短路的,所以,我还是优先考虑供电!

补充内容 (2011-10-8 14:07):
三星的机子,显卡爆掉了,把显卡取下来换上一个显卡,就能开机了,上下管也不烧了,正常亮机
显卡上的电容不短不能说明显卡没有爆,显卡供电短路,多数修好供电就会好的.........

网友(点评):
ATI的卡,貌似不容易做,还是我做的有问题,从来没有做成功一台,NV的卡倒是一座一个准

网友:
显卡阻值一般都很小   G92 核心的 都是0.6欧  最好用好些的万用表  表笔   不然误差很大

网友(点评):
看来要改进一下万用表了。。

网友:
现在显卡上的电容阻值没有太小的,但是就是大电流 发烫

网友:
先拆了显卡看还大电流不

网友:
对的,先拆显卡看看吧

网友:
告诉大家三台机子的进展,方正大电流的机子,还完显卡供电的上管,已经亮机了,谢谢大家,现在就剩一台三星的本本,显卡的供电上管老烧,不过我现在还在考虑,方正的机子显卡是nv,  三星的是ati   会不会ati的 保护部够,直接爆掉了,但是显卡上面的电容没有短路的,所以,我还是优先考虑供电!

网友:
sdfsdfadsagasdgsadfsdafsdaf

凤舞九天。 -10 严禁灌水
376057772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显卡短路的比较少吧,一般都是虚焊

网友(点评):
非也非也,也挺多的

网友:
一个精确的万用表是必不可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