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30LED的屏幕能修吗.?

楼主(2011-10-05):
接了好几台Y430闪屏机器。
换下来的屏幕都是比较新的,外表没有损伤,
扔了怪可惜的,不知道能不能修啊,
练练手也好,请高手指点指点,!!

网友A:
闪的是LED的话  换掉就可以了   就是换LED  焊接要小心

网友(点评):
第一次听人说闪屏是LED的话是LED的问题

网友:
没有试验过,期待高手给的满意的答复

网友:
要能搞好楼主发了

网友:
你哪种屏是暗屏还是,闪屏,有些是可以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闪的是LED的话  换掉就可以了   就是换LED  焊接要小心

谢谢啊、
我弄弄看吧

网友:
有卖条的啊、。

网友:
直接报废吧。

网友B:
led的平是可以修的,比如暗屏

网友:
楼主故障没描述清楚   闪屏也要看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啊
  如果是图像闪  换再多LED 不也一样嘛

网友(点评):
这是正解,,你要是图像闪就是驱动IC挂的可能性大了

网友:
LG的屏那个修不了 .直接报废

网友:
闪屏门的屏  能修好 就挣钱了

网友:
还是别妄想了哦 能修好就发财了哦

网友:
这个应该i修不来

网友:
仍了吧,没戏

网友:
这个你那里有几块,可以自己尝试下

网友:
要是LP的,你还是放弃吧。。是玻璃的生产工艺有问题,修不了的

网友:
屏是可以修的,重点修屏上电路板。

网友:
不能修吧,是LG的闪屏门,我也换了很多这样的屏

网友:
LZ  都说的是  LED   不是 LCD     不要闪屏  就想到LG  无语    SL400  LED灯条 闪的 不少了吧  LED 老化 光衰 都会造成

网友:
Y430的机器闪屏是闪屏门,是屏厂的工艺有问题,是修复不了的

网友:
你直接说上下跳屏,不就节了,

谁能修这屏,发大财,比拿个诺贝尔还赚钱

网友:
修不好  直接报废 拆件用了

网友:
闪屏门的屏,LGWX3
LGWX5都是

网友:
等待标准答案,看怎么修

网友:
是不能修复的

网友:
这个不是你人就可以修的,这个是机器修的,人要是可以修,就好了,那么就没有要换屏了,那么屏的价格就要下架了

网友:
LED是比较难修的

网友:
lz你修好没有  修好了 我在给你发几张过来你修修

网友:
Y430.LED的屏,还不是一样地会闪

网友:
好像修不了吧  这个故障太多了

网友:
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吗

网友:
LZ修好了吗

网友:
没得修,LP141X的屏小尾巴的,

网友:
LZ修好了没啊  修好了 我手上也有很多张哦

网友:
LED屏   还有那些会闪

网友C:
暗屏可以修,闪屏无法修复

网友:
谢谢指点,我觉得应该是LED闪。
故障时从下往上闪的!!

网友:
谢谢,!!
发这个帖就是想了解下LED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暗屏可以修,闪屏无法修复

谢谢无力兄弟、

网友:
这是LG X3 X5的屏  修不了  这是通病啊   只能换啊

网友:
闪屏故障,我们这里都是直接换掉,没有设备修这东西

网友:
修不了的,只有拿工厂了

网友:
这个好像还是和 屏显基板连接排线有关吧  我也修过暗屏 和led灯坏的 闪屏就卡卡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ed的平是可以修的,比如暗屏

暗屏是怎么修的  LED 不会

网友:
你直接换屏吧  联想大名鼎鼎的 闪屏门  没救了

网友:
led暗屏的我也修好过,跳屏的肯定没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