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RD

楼主(2011-10-05):
一块华硕P4BGL主板,诊断卡跑RD,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故障,而且显卡是集成的,板子上也没装独立显卡的槽

网友:
追加下,CPU  内存都能过,而且无显示

网友:
复位后。可以刷个BIOS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噢  谢谢    我先试试

北桥是否虚焊

网友:
已经好了,郁闷了,原来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北桥是否虚焊

谢谢   已经好了,内存问题,有点郁闷,自己太大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  已经好了,内存问题,有点郁闷,自己太大意了

呵呵,维修在于细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