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4400键盘突然不能用了

楼主(2011-10-05):
换过键盘,不是键盘的问题,来论坛搜,也没朋友碰到此类问题

请大家帮忙分析下,是哪坏了,谢谢

网友:
全部键不能用。还是部分键啊!~

网友:
回楼上的朋友,全部失效,都不能用,定了个全新键盘换上也不行

网友:
加焊下EC  或者跟换个EC啦

网友:
全部键盘不能用应该是EC,如果一排键下来不能用就是断线。

网友(点评):
不一定咯 今天有一台华硕X88的机器 有上健左健没用 还有G H 健没用 换了个键盘还是一样 拆开发现EC连锡了 加焊下搞定了 但给顾客报的键盘坏了 但还是要换啊 钱收了还多出来一个键盘

网友:
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

还有人告诉我,这个IO必须从料板上拆,里边有程序,定个新的换上还不行, 是这样吗?

网友:
打键盘接口阻值啊,看有没有断线,没有的话就换EC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