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拆个件

楼主(2011-10-05):
大家看看是什么

网友(点评):
说大众话一点,叫PCI接口的U盘~接口速度快.所以读取与存偖都比USB快.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名字了

网友(点评):
迅盘,系统加速用.

网友:
什么也没有啊!~  图呢?

网友:
无线网卡吧.猫 因该是把

网友:
应该是安全芯片吧

网友:
大哥们这个叫迅盘

网友:
我也以为是无线网卡呢

网友:
这个是询盘,imb965平台才可以使用,而且必须装上合适的驱动,类似于固态硬盘,这个是个1g的询盘,不值钱的,40多块钱

网友:
本想是无线,再想想无线上好像没这样两个大坨子。

网友:
迅盘:加速系统,降低功耗.笔记本电脑将会支持一项名为FRMT的技术(曾经代号Robson),中文名称为英特尔迅盘。迅盘是一块PCI-E接口的扩展卡,在系统的支持下,可提供ReadyBoost和ReadyDrive功能,这些功能将直接对系统在启动、休眠、安装程序、拷贝文件、载入游戏等有关磁盘操作的任务上进行大幅度的性能提升。官方资料表明,迅盘可以使软件启动和运行速度提高1倍,开机速度加快20%,同时减少硬盘转数以节省功耗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个迅盘 一般都不用

网友:
IBM上用的迅盘

网友:
很强!这么好的功能!我以为是无线网卡呢!

网友:
迅盘  不是很常见的东西

网友:
讯盘,才FLASH下来做U盘玩吧

网友:
我以为是固态硬盘那 哪怕4G也行啊

网友A:
加到别的本子上好使吗

网友:
受教了。前几天好像遇到过这样的东西,感觉比网卡大一些,以为也是网卡呢,没注意过。原来是这么特殊的东西~

网友:
认准,下次客户问就不会乌龙了

网友:
迅盘而已,在高端机子上装有

网友:
那个叫做Turbo Memory。走的是miniPCI-E interface不是PCI。

网友:
还有人说是无线网卡的,搞笑

网友:
都没见过,,是IBM专用的吗?差其他型号电脑可以使用吗?

网友:
讯盘,xp系统下不起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到别的本子上好使吗

那是不行的

网友:
见识见识,下次不会搞错了

网友:
这个叫询盘是增加速度的没有什么明显作用

网友:
这种东西再什么机器上比较多啊?

网友:
迅盘是做什么用的

网友:
这个东西都不知道?迅盘。。。

网友:
是迅盘 用来提升系统运行速度的

网友:
呵呵,一开始我以为也是无线网卡,但看看了怎么没有信号接口呢。 因为没有遇见过这样的,询盘  它主要有什么作用,如果不装上他 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??

网友:
这个东西我是没有见过!!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