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诊断卡跑D0,求解决

楼主(2011-10-05):
我有一块华硕N68主板诊断卡跑D0,电压都正常,CPU也换过,BIOS也刷过。就是过不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希望哥们儿们帮帮小弟分析分析?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压桥看跑不

网友:
CPU 的供电,时钟,复位,PG是否正常,还有就是南北桥是否虚焊

网友:
恩 有可能的 南桥虚汗 有可能

网友:
压了桥也不行,换板。

网友:
桥的问题

网友:
cpu座问题吧

网友:
CPU这一块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