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换机短路!求真相!没有相应版块。管理见谅!

楼主(2011-10-05):
帮朋友修台24口交换机。雷击坏了的。检查发现。只有两组供电处始终是短起的。。于是没有办法。场管拆完。6520拆完。再来一个一个的装上。到现在我发的这个图的时候就不短路了。。但一上块子通电就会短,求真相。。。

网友:
先查一下开关电源有没有短路呀

网友:
我是用可调电源直接给的电。电源部分是输出的是直流25V。插上就保护了。没了电流。所以我用可调烧。。。

网友:
把电感边上的三极管给拆了,试试

网友A:
建议你这个电源不要修了,找代吧,用LM2576—3。3吧,这个供电应该是3。3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这个电源不要修了,找代吧,用LM2576—3。3吧,这个供电应该是3。3的

你说的是6520用LM2576代换吗?一上8脚管就短路了。。

网友A:
3.3.从电感那里接入就行了,外加电源,成本算起来还比你修好这个电源少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.3.从电感那里接入就行了,外加电源,成本算起来还比你修好这个电源少呢

直接给两个电感3.3V就OK了??????

网友:
如果电源部分你搞不定只能这样子呀,我看你还是修吧,那个东东要搭电路才行,你把电感边的三极管去掉了没,再试一下

网友A:
你这个是雷打的是吧,只有一个可能,交换机的主芯片挂了,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,一般雷打的都是打主芯片,电源好少可能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雷打的是吧,只有一个可能,交换机的主芯片挂了,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,一般雷打的都是打主芯片,电 ...

我试了。。可以用。。我把两个电感直接给3.3V能正常工作了。。呵呵。。感谢你啊。。。。但我现在在想。它的电源到板上的有25V。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给他持续的3.3V哦???

网友A:
那就外供3。3就行了,那个电源不要了,好难修,你手头上有那个配件吗?如果有就修,没有,我说的方法最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外供3。3就行了,那个电源不要了,好难修,你手头上有那个配件吗?如果有就修,没有,我说的方法最快的

嗯。。TAOBAO上有卖。。呵呵。。10元钱。。。搞定。。。谢谢你。。

网友A:
自己做的话,最多三块钱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的话,最多三块钱不到

说说方法。。最好有电路图。。电阻要多大的?

网友:
这个不用电阻,只要六个件,如果你做维修的到处是

网友:
kis-3r33s  dc-dc模块 这个也行

网友B:
LM2576-3.3的发热量很大啊,做个简单的开关电源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M2576-3.3的发热量很大啊,做个简单的开关电源就好了

是。。但做个简单的开关电源。。要些什么东西。最好有电路图。。我可以照着电路图做

网友:
应该有3.3V的外接电源的,体积也不会太大,应该能找个装进去。既然主芯片是好的,单独搞个电源装上去,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