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G31不触发,修复后CPU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1-10-05):
前两天收到一客户的一片G31的板不触发,拿到手之后先看外观,发现南桥被动过,几个电容已爆,入手开始换掉几个电容,分别为两个820UF  一个330UF,随手拿起一块料板拆下两个1000UF的和一个470UF的,再测测板子,发现INTER的板电容要反着装,换好之后加假负载通电还是不能触发,量开关上有电,万用表在量晶振时触发了,随即换掉晶振,OK触发,

然后量了一下CPU电压1.2V正常,但复位只有0.25V,于是记住北桥到CPU的复位总线,最左边一根,加真CPU通电,不跑码。 此时量得这根总线上有1.2V的电压正常,但还是不跑码,取下CPU加上假负载量总线,发现CPU到南桥的的六根线有一根为1,断线或南桥虚焊。拿刷子跑线路发现CPU到南桥线没有断,于是怀疑南桥虚焊,加焊后量得6根线都有值,并且最后一根为121正常,为防止南桥加焊不成功。量了一下IDE  3-18数据线,均正常,加真CPU跑码显示 ,OK此板修复

网友:
讲的蛮好的

网友:
大哥加焊U座用什么设备啦?

网友:
北桥到CPU的复位总线
这个线上有测试点可以量么?还是在别的地方量的?

网友(点评):
有一个上拉电阻可量到哟

网友:
北桥到CPU的总线只能扎线了

网友(点评):
为防止南桥加焊不成功。量了一下IDE 3-18数据线,均正常, 我能请问一下,是哪几根线马

网友(点评):
楼主,哥哥,你扎线是扎了,正面的第一根线,还是反面的CPU到北桥的通讯总线的 第一根

网友(点评):
还有,你是加焊后量了 IDE AD线,还是IDE前

网友:
楼主,CPU的假负载,能测到CPU到南桥的六根总线了吗,在假负载上,一般是怎么标注了啊,谢谢。

网友:
呵呵,楼主的很厉害啊!因汗的不多啊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思路很清晰,顶!要是我会在前面先压压SB NB,有可能更快查出虚焊

我压了N编。呵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压了N编。呵呵

楼主说说你跑线用什么刷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说说你跑线用什么刷子?

跑线专门用的钢刷啊。

网友:
一修肯定也是摸晶振开机。。以为南桥挂。。换了没好就放弃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南桥还是要加一个散热片好了,有点热

网友:
请问万用表碰到晶振就触发 到底什么原因 好像很多地方有类似的事情发生

网友:
这种板子我是么有什么信心搞好的,楼主很强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