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54主板跑C1

楼主(2011-10-05):
今天收到快754的主板上机测试跑到C1就不动了   检查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也正常BIOS也清了。但是就是卡在C1没思路了高手帮帮忙谢谢
DDR内存 南北桥集成的
测试卡跑码 44 40  C1 00 我的是四位的测试卡最后就卡在C1 00上不动了

网友:
内存和北桥

网友:
换根内条看看!!!!C1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!!!

网友:
内存是多大的?什么型号?????

网友:
内存时钟,AD正常不,还有就是北桥,BIOS

网友:
是什么板子 一般集成版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了

网友:
直接加焊桥

网友:
上假负载测试出无时钟和基准电压。。但是我找不到时钟芯片啊只看见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