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F-8600-GT。。花屏,什么情况!!!

楼主(2011-10-05):
GF-8600-GT。。出现花频!!!一般是什么问题啊??我这有十多个这样的!!还有些点不亮的!!!先说说什么问题!!我迟点发图片上去!
点不亮

网友:
一般都是GPU空焊

网友:
如果供电正常可能是GPU出问题

网友:
实际上,加焊核心,多数花屏是难以解决

网友:
那怎么修呢???还有点不亮的怎么修?

网友:
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再加焊GPU也不迟 同型号显卡一般都有通病楼主不妨自己好好摸索下

网友:
可能是显出卡

网友:
一般都是GPU虚焊了。重新加焊下吧

网友:
你可以压一下子

网友:
有些是主芯片的问题,有些是显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