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普屏纠结

楼主(2011-10-05):
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有一IBM t61的机器花屏做 BGA后不开机,待机 0.004 无5V 3.3V 用手一压联想的芯片(lc272h5)自动开机屏正常显示,不是芯片虚汗,也不是坏了,就是做BGA断线了,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断了那根线,造成无待机,
不开机
芯片

网友:
补充一下 BD4176kvt 62 63 脚没电压

网友:
你用什么BGA 做显卡那怎么能 断线 应该还是哪虚焊了 不是断线

网友:
的确是断线了,我也是第一次碰见啊

网友:
你说的芯片是U61吗?产生VCC3SW的那个?

网友:
对U61 的62 63脚没电压 ,我是说手压他旁边的芯片 U28

网友:
下个点位图吧!
看线短哪里了吧!有点图很好查短线

网友:
显卡能影响到2 5V吗

网友:
BGA断线了呀。老大,你用的什么BGA呀?我想买一个的,想看看你的BGA

网友:
从新直球吧着个是封胶的桥很容易短路的

网友:
修显卡能修到主板断线 牛

网友:
是不是你把主板做保护了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