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位图如何看过孔线路

楼主(2011-10-05):
过孔线路能不能在图上找出到那

网友:
可以找到, 点位图的线和主板上的是一样的  黄线是暗线 在板层里的 红线是外面的 肉眼就能看见

网友:
蓝色??是器件

网友:
点位图上有板子正反两面的翻页按钮,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了。

是的 我找到了

网友:
遇到过    查了好久    2边有阻值的 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