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1530 跑1.3A 无解

楼主(2011-10-05):
DELL M1530 裸板通电自动触发直接跑1.3A。电源指示灯亮几秒自动灭了。电流还是1.3A。强制关机在开还是1.3A 拔掉内存在开也是1.3A 没有电流跳变。所有供电正常。刷过BIOS ,加焊过显卡,还是1.3A

这机按住FN+开机  前一个灯闪 后两个常亮。D+开机 屏幕可以显示红绿蓝三色

网友:
上诊断卡..........

网友:
重植G84-600-A2

网友A:
换显卡,什么无解,不换怎么好,G86 631才160,也不贵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,查下短路吧

网友B:
你是怎么判断所有供电正常的啊?CPURST#产生了吗?

网友C:
看样子,有点像跑显卡。但是,没有跳变,查查北桥与显卡的通信。如果没有显卡,北桥可能性就大了。

网友:
北桥换过了。显卡从做了。内存多没过。所以就没必要冒险在买显卡芯片了。G84的不能用G86换631是小卡。我的是大卡600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样子,有点像跑显卡。但是,没有跳变,查查北桥与显卡的通信。如果没有显卡,北桥可能性就大了。

换过北桥。一样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怎么判断所有供电正常的啊?CPURST#产生了吗?

供电不正常的话。是不能运行DELL的检测程序的。 D+开机,就不会有屏显三色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显卡,什么无解,不换怎么好,G86 631才160,也不贵

注意我的是g84的 g86不通用

网友:
重植了

无果

网友:
换过了北桥,做了显卡,依然如此,可见到了死胡同了, 建议仔细量下 LVDS信号线, 还有刷的bios程序是OK 的吗, 我上次也遇到了M1530的机子,从官网下载的BIOS ,用DOS运行,刷进去,可行。

网友:
楼主,你这是不是那里有点短路呀

网友:
你那现象好象是内参没有检测到。

网友:
DELL掉电比较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