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码]
友讯/D-Link DES-1008D 8口交换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10-05):
该交换机在07年12月份买的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用,平时使用也都很小心。就是差不多除停电外,都24小时开机使用。最近该交换机慢慢的出现问题,最后到不能联通网络了。

首先,打开这不听话的机子的外壳,目测一番,发现在整流管后面,PCB编号为C47、C60,型号为25V 470UF的电解电容鼓包,但是更换后仍存在问题,并且发现该板子通电后,在近距离能听到“丝丝”声,具体位置不详。
为了查找该声音的源头花了不少时间,加焊背面所有焊点;更换25M的晶振;加焊整流这部分个头大一些的元件;乃致逐个把电解电容都给下了,但还是存在这声音。最后发现原本通电工作时,PCB编号为Q1、Q2,型号为2SB772L的管子,现在通电后发烫得厉害。

Q1和Q2是为该板子还有主控芯片-DL1008D供电的。在起先检测的时候摸过这两个管子,长时间工作不发烫的,到现在却发烫了。难道交换机工作不正常和这2个管子有问题?先是更换了与Q1相连的贴片二极管,无用。查了资料,得知好些个交换机上的MC34063A控制管管坏。而Q1就是和这个管子相连的。从别的交换机尸体上找了个来换上,加电测试,Q1和Q2不再发烫了。但此时发现交换机还是工作不正常,是越来越不正常了。

发现多次在通上电源后,交换机自检的状态不对。正常的交换机自检动作为:首先,1-8号,8个端口状态灯同时全亮,然后再从1到8号灯,依次闪过。故障时的现象是:依次闪过时,要不超慢;要不亮了某个灯后就常亮,象是死机了。
检测型号为U1,型号为DL1008D的主控芯片周围相连的贴片电容,发现好多电容测量均短路。基本上判断为主控芯片损坏。

今天主控芯片到手,更换。更换完后测量主控旁边的电容,已不再是短路了。但是近距离仍能听到“丝丝”声,但是测试交换机已经恢复正常,也只能作罢了。

网友:
交换机真的很难搞...

网友:
或许是不熟悉它的架构吧..会都不难,,难者不会

网友:
个人感觉那些个东西没有必要维修 时间上面就不值得啊

网友:
这个你也能修!修的很广泛!

网友:
友讯哇,在友讯做了3年

网友:
我也有用过一个DLINK 108D不出一个月坏了,正常用时也有声响的。拿去换,店家说是雷打坏的不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