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组装机 开机很慢

楼主(2011-10-05):
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组装机开机超久每次都要检测硬盘D盘 就算进了桌面都还是动不了卡卡的 反应超慢  用优盘简单装了个系统GHOST运行完后重启
   到了 硬盘检测敲回车跳过  进行安装基本系统文件拷贝及驱动这里正常OK   再次重启进系统还是那个位置硬盘检测还是D盘要检测N久   进了系统感觉一下问题好一点点 反应比起先快那么点
本来想屏蔽硬盘开机检测用命令竟能读不到D盘我郁闷  最后重新分区直接GHOST运行 完重启 硬盘检测没有了系统文件拷贝完之后进系统 也不卡了   用户讲有过突然关机   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造成的问题呀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有问题。有时新的也有问题。要不就是分区表有问题,用PE进去看下就清楚了。

网友:
文件有错误,把文件复制到其它地方,格式化d盘试试

网友:
最好在磁盘里删除D盘重新建个

网友:
拷出D盘资料,然后格式化D盘!

网友A:
把硬盘的资料全部保存后,格式化以后再试一试。

网友:
新硬盘出问题的太多了,  换块硬盘 烧鸡试试

网友:
硬盘全面检测下呗,看有没有坏道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 先问全盘有木有好东西  如果木有啥日本动作片之类的资料 全盘格掉先~~~~

网友:
先看下D盘有没有问题,格式化一下,或者在看下硬盘有无坏道。

网友B:
现在的硬盘质量问题。

网友:
有没有检查一下电源?

网友:
先格式化硬盘。。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么硬盘本身有问题,要么数据线有问题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,如果是硬盘问题,那就好办了,不是的话,可能是主板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有问题。有时新的也有问题。要不就是分区表有问题,用PE进去看下就清楚了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7746-1-1.html

网友:
进PE的速度倒是正常  但是PE下面也是一卡一卡的    用PHTT检测有错误修复没用   硬盘做了全格  处理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硬盘的资料全部保存后,格式化以后再试一试。

嗯是的 格式化全部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硬盘质量问题。

现在的硬盘都是翻新的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