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电容掉了。。

楼主(2011-10-05):
8600GT 显卡电容掉了。尽然还能使用。。。。不知道以后会补会有影响。

网友(点评):
影响肯定有的,你现在能用,是显卡的工作量不大,少一个小贴片没什么大的影响,可是你要考虑显卡负荷大的时候呢???会造成蓝屏,死机。最好还是装回去

网友:
那要看是什么作用了

网友:
最好及时补上去

网友:
能用就用赛,用坏的时候换就是

网友(点评):
严禁放水

网友:
最好上上

网友:
滤波的话也是很重要的,还是补上去为好

网友:
有些小贴片电容掉了也没事的,有些会莫名其妙的蓝屏死机

网友:
电容起的作用就是充 放电的,如果不装会导致供电不正常,我看到的有花屏,不来米。现在你知道他得重要信了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滤波电容,虽然没有明显影响,但还是得补上去,不然会有后遗症的

网友:
最好还是补上去.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了!到底是哪里掉了呢?有点问题可能暂时影响不大,但是长久了就不好了!

网友:
可补上3300uf的,

网友:
补上吧,会蓝屏的

网友:
最好换上,免得关键时候掉链子。

网友:
会蓝屏的...........

网友(2012-04-08):
呵呵,悠着点用还可以,时间长了就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