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机子主板型号是I946FB REV1.1,报警不过内存

楼主(2011-10-05):
联想品牌机子主板型号是I946FB REV1.1,报警不过内存,查了下主供电1.8V有,基准电压0.9V有,SPD电压3.3V有,打了下通往北桥的阻值都是5百多正常,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,也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,查内存槽子发现,槽子的系统时钟信号没有电压,时钟信号电压都没有,这好像不正常的,高手解释下,是不是和时钟芯片那边有关系啊 ~!!!!!诊断卡跑了两步28,确定是不过内存,拔掉内存是一样的报警!!!!!!!!

网友:
加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我遇见过 跳线不对 过不了 内存的 。,还有就是 波形不对 也不过内存

网友:
系统时钟没有肯定不正常

网友:
SB附近的滤波电容和702MOS出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