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频 降频危害

楼主(2011-10-05):
1.显卡超频影响显卡寿命的主要因素是:会造成电路元器件不稳定,导致电容,电阻损坏。如果损坏了元器件是起到通电作用的,那么这个显卡就不能开机;但是有些电容电阻作用就是稳压,那么这个显卡还是能正常使用的。虽然能使用,但是存在安全隐患了。一旦电压不稳,电路失去稳压功能,此时往往显卡温度都比较高,最后导致关键元器件损坏。
关键词语:1.显卡超频加速老化。2.显卡温度比平时正常高了,说明显卡快报废了。
2.显卡降频影响显卡寿命的主要原因是:以前认为显卡温度太高,通过降频使用很爽。不过现在不这么认为了。为什么呢?显卡一降频,电压未变,频率降低,则流过显卡个元器件的电流增大。
关键词:1.降频导致电流增大损坏显卡。
以上纯属个人使用心得。

网友(点评):
这是楼猪想当然的吧......

网友(点评):
显卡超频肯定会缩短显卡的使用寿命,相当于让显卡一直超负荷运行

网友:
降频也这么危险?

网友:
这个倒还没有研究过,下次找张旧卡试试看!

网友:
呵呵 这个还真没有去研究过

网友:
你单位搞错了,降频 只会使电流变小。

根据经验,超频发热 降频降温。 压力不变,开关次数慢了,总流量也应该小了的啊。

楼主可以用自己的小鸡鸡用2个手指夹住实验一下。

网友:
降低频率,整流后的电压应该小了呀,怎么会电压不变呢

网友:
非也

降频后工作的电流跟没降频时一样的,只是降频后单位时间内工作次数减少了

网友:
降频会对电脑造成伤害?太有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