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享一个小经验

楼主(2011-10-05):
笔记本的系统还是装深度的好些,我碰到蛮多装别的系统都死机,装深度的没有一点问题

网友:
我一般用SP3的系统了

网友A:
用深度有个问题就是:有些版本的关不了机,老是卡在,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
用萝卜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都不是很好

网友:
不一定啊,有些机器用雨林木风的好一些,遇到过一个海尔的,深度换了几个不行,还试了其它的也不行。

网友:
系统还有这么多讲究啊

网友:
以前一直用雨林木风的,现在都在用自己封装的系统

网友:
我都用自己做的系统,纯净版,带一些驱动。

网友:
哎其实也要看什么机器,有的也不一定

网友:
en
我碰到一台宏基的上网本   新出的  你系统我第一次见    客户要换个xp的   我外置光驱  u盘   都用了   不行    就网刻没用了     看看有谁又什么好办法啊     谢谢了

网友:
据我了解, 深度不出系统了, 但我是用的大地,现在叫技术员联盟了, 还不行, 没有出现死机,或者关不了机的现象。

网友:
有的本本调系统 ,最好还是多准备几个

网友:
深度的不是装电信用户有掉包的情况吗?

网友:
电脑系统影响不大关键在于配置的是否适合。

网友:
推荐一个笔记本台式机 一体机通用的比较稳定的版本 那就是疯子4.0系统  咱电脑店 用的就他

网友:
大地的系统好象还可以

网友:
还是雨林木风好点

网友:
深度和雨林木风迫于版权的压力在2008年就停止了WINDOWS系统的封装“出版”,所以近几年看到的都是冒名的。
雨林木风2008年后专致于开源的Linux开发应用。
楼主还装那样老的封装的系统吗?里面自带的那些应用软件不是要全删除了再装???

网友:
所以不管他们。深度萝卜雨林木风一起带。哈哈。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碰到过,我都装的是笔记本。

网友:
原版,纯净版的,一般没啥问题,或者ghost不封装驱动的

网友:
还是自己搞的系统好用

网友:
汗,这个和驱动有关吧

网友:
装系统怎么还会遇到这种事啊。

网友:
系统还是要看实际情况来,根据配置装。

网友:
我的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觉得还是深度的最稳定~~~

网友:
系统没有哪个有绝对的好坏,只是它们集成的驱动包的齐全不一样~~~~大体上基本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。有的装深度的。有的用雨林,有的用绿茶。

网友:
反正我觉得大家觉得比较好的系统有:深度、萝卜家园、雨林木风、电脑公司等,都还可以,都比较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深度有个问题就是:有些版本的关不了机,老是卡在,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
用萝卜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

遇到过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!深度……

网友:
这算什麽经验呀!

网友:
我一般只装雨林木枫的最终版本那个2008年12月30日的那个

网友:
卡在  “ 你可以正常关机了”是电源管理模式的问题    电源管理模式为Standard PC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

网友:
看不到什么

网友:
我都是用雨林木风

网友:
个人装机一般装原版系统,新电脑使用自带的驱动也慢不了多少,能避免很多不兼容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