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1N5347 稳压二极管 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代换?

楼主(2011-10-05):
因为我住的地方严重缺乏卖电子元件的店,所以想找其他型号代换看看。

谢谢~

网友:
阻值差不多就可以代换

网友:
是1N4753A吧,那来的1N53XX稳压管。1N4753是36V稳压值。可以用两只串联,如两只18V或三只12V的串联,稳压管串联使用其性能不受影响。

网友(点评):
为什么一定要改楼主的型号呢?

网友:
你说得对,是本人大意了。IN5347  10V 5W 125MA  在液晶显示器上常用于吸收12V关机待机时由于负载忽然变化而升高的瞬间电压,防止过高电压击穿后级MOS管的。不易找到合适的大电流稳压管时,在12V端添加一只220欧/2W电阻到地,就可以不用此保护稳压管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们,还有谢谢xuan5312,我会试试看的

网友:
查二极管手册就知道了

网友:
最好用设计的型号代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