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015怪现象

楼主(2011-10-05):
HP1015打印测试页总是出二张纸,当第一张打完,第二张就跟着进,进一半就卡在里面。已检查过定影,搓纸轮无问题。如果纸盒每次只放一张打印就没有问题。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原来是继电器问题。继电器有一胶片,时间长了,烂了,重新粘上一胶片就好了。有一点不明白:小小一胶片有什么用???我试过不粘这胶片就是不行!

网友:
有这胶片继电器上的小铁片就很容易归位,

网友:
有可能是这种毛病。不过我所遇到的是定影传感器的问题居多

网友:
胶片在继电器的什么位置呢,消磁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