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0m怪问题

楼主(2011-10-05):
dell 640m装上网卡芯片点不亮 不装网卡什么问题也没有。网卡芯片换了还是不行。。。
芯片
点不亮

网友:
没看看网桥什么的吗?

网友:
网卡槽的阻值 ! 一般是网卡坏了!

网友:
是不是网卡芯片的电压部分有问题导致的,你量一下网卡供电部分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供电正常吗????

网友:
看看网卡周围电路有没有短路,或者是南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