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装Windw7后不能从硬盘启动啊

楼主(2011-10-05):
今天装一个清华同方的笔记本Windw7系统,装的时候很慢,到装完后我测硬盘有好多红色的坏块啊!到最后不能从硬盘启动啊?求各位师傅指点啊?

网友:
你那Windw7以前用过吗!  他的硬盘之前是好的吗?

网友:
你从新写个引导试下?  不行的话从新装个系统     在不行就换硬盘???

网友:
兄弟,,你那应该是系统没有装好吧,,修复一下引导分区看

网友:
重新分区,格式化,再装,捣鼓系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,是硬盘的问题就换吧,没啥修的

网友:
要换个硬盘啦  估计这个硬盘不行了

网友:
如果这个本子有过磕碰,搞不好就是硬盘挂了。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你的系统盘的问题,重新换一个试一试。

网友:
先换个系统试试,,要是不行的话、、换个硬盘试试。。。。要是可以的话。。。说明他的硬盘有问题。。。。。其他不多说。。建议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。。。。本人之前遇到过。。浪费了好多修机器的时间。。。。时间就是金钱。。。。好自为之。。。。

网友:
分区重做,  再不行换硬盘

网友:
把硬盘擦除下,20%就可以了。然后重新分区。再换个系统就OK了,还是不行的话换硬盘了

网友:
重写引导就好了

网友:
没资料的话,低格,然后重装。

网友:
用软件屏蔽坏道吧

网友:
我已经OUT了,不喜欢用WIN7的

网友:
不厉害用mhdd擦除

好多 啊,少的话怎么用MHDD擦除啊

网友(2011-11-17):
可以硬盘挂了.换个硬盘试试.